楼主(2011-10-12):
因实验室建设需求,想用不同的驱动器来带动伺服电机,本人想弱弱地请教几个问题:
1、该想法可否实现?
2、搭配时需要考虑哪几点?
驱动器的选型如下:
三菱 :MR-J2S-40A
松下:MCDDT3520
安川:SJDE-04APA
和利时:GS0040A
电机方面我选择了三菱的 HC-KFS 43(B)
这样能否搭配?

网友A:
三菱的要求是驱动器和电机要配套的,不能混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要求是驱动器和电机要配套的,不能混搭

同功率的也不行?

网友B:
呵呵;同样三菱的不同系列还不行呢;
况且不同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同样三菱的不同系列还不行呢;
况且不同品牌的;

必须是一对一的么?换哪个都不可以?

网友B:
上面的其它品牌都不能配;

网友B:
KFS43,如果你认定要用这个电机,那么驱动器请选三菱的MR-J2S-40A的型号;

网友C: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的人说得对呀!你千万不要乱配!

网友D:
大多数国产的可以互配,但进口牌子的好像都要同品牌,同功率!

网友D:
不过你们搞实验的可以配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