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台达变频器VFD-L做485的问题

楼主(2011-10-12):
如题。
因为在选择控制器的时候没有对应的台达变频器的控制器可以选择,所以选择的是 General MODBUS RTU SIO Master。
在数据选择的时候提供的选项是一些数字选项。
此时,疑惑了。这些对应的数据项是否能和台达变频器上的的数据对应。
希望各位高手能够解答一下。之前用触摸屏的485和欧姆龙的温控器这样通讯过,做法相同,但是到变频器上就行不通 了。小弟不才,PLC用的三菱q2系列的,买了个c24的模块发现比较不会用。

网友A:
首先你的人机和变频器能通讯上吗?
不行的话换施耐德协议下的MODBUS MASTER协议;
至于地址对应,你去查台达变频器的手册,找功能码对应的MODBUS地址。

楼主:
一开始是用两台proface的屏连一个q2的三菱plc。
然后两个屏用网络的方式连接,我发现从站的屏不能直接使用plc的地址,郁闷(研究中)
然后需要和4台台达的VFD-L的变频器 三台欧姆龙的温控器通讯。
目前:每一个屏都有com2,然后一个屏和变频器通讯,一个屏和欧姆龙通讯,剩下就是屏和屏之间的通讯了,地址不好设啊,伤不起

网友A:
屏和PLC如何通讯?
你的系统是怎么构架的?
其实屏和屏之间通讯是很简单的,以太网,使用Pro-server-EX软件,2个屏之间传输数据很方便的。

楼主:
屏与屏之间已经通讯上了,但是我发现两个屏的com2都不能用于其它通讯。用了以后屏之间的通讯就断了,从站找不到主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屏与屏之间已经通讯上了,但是我发现两个屏的com2都不能用于其它通讯。用了以后屏之间的通讯就断了,从站找不到主站。
先回答我的问题

楼主:
不知道你看明白了没有。目前的屏-屏-PLC 三者通讯成功。但是两个屏的COM2就不用了,用了就提示找不到主站

网友A:
屏和屏之间是用什么方式通讯的,以太网?
别告诉我是COM2 MODBUS主从。

楼主:
1-屏与屏之间用的是集线器方式的以太网,主从站方式。
2-主站的com1直连PLC 。
3-温控器和变频器用modbus。

网友A:
COM2单独通讯能通上吗?

楼主:
com2和温控器连接上了

  就是和变频器连接不上而已。

  现在的问题就是,温控器不想连接了,要连接变频器。但是老是通讯不上。奇怪,格式都设置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