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plc要怎么读取ABB变频的数据,数据代码是多少,比如读取 频率,哪位师傅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要用到通信指令、网络读写、设定通信端口、接收和发送等方面指令!如果用西门子变频器的话用USS通信协议就简单很多!

楼主:
S7-200 224XP CN 与ABB变频ACS510自由通讯
但我就是用ABB没办法

网友B:
应该是MODBUS RTU通信吧!S7-200有个通信库,ACS510说明书有详细的说明!说明书的第153页有介绍!

楼主:
知道了,可是通讯不起来

网友C:
可以试着打电话给西门子客服或变频器厂家客服,这个他们会教你怎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

网友D(2011-12-17):
你好403087486同行,我现在也做一个这样的通讯,麻烦教教我吧,非常感谢奥,我的QQ号码是371117749

网友E(2012-08-17):
qq419514484    急需求教,楼主一定要教教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