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在一个比较的设备 当中 往往 会有多个开关  电源   ,我发现 他们会不同开关电源的DC0V端短接 然后接地   。问过 师傅们  他们说这样 减少干扰  ,不知大家怎么看  。
备注 : 是小日本的设备。。。。

网友A:
DC0V都是这样接。会减少干拢。不过,为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2011-12-17):
看来这样接 还是可以的 以后就这样了 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C: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各个开关电源的零点变成同等电位,否则0V是电位差的,

网友D:
一般都要这样接,把电源的零伏短接,交流的N线和PE接在一起,能接地的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