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大家好,由于電腦重裝系統現在卻無法與CP1H通信,當插上USB編程電纜時在設備管理器中沒有任何題示,請各位大師指點。谢谢

网友A:
大家好,由于電腦重裝系統現在卻無法與CP1H通信,當插上USB編程電纜時在設備管理器中沒有任何題示,請各位大師指點。谢谢????????再安装一下USB驱动程序就行了呀!!!

网友B:
OMRON 网上有提供下载;

网友C:
正常编程软件下面都有驱动

网友D:
对,正常情况下,这个驱动在cx pro里面可以找到,当然官网上也是能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