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开关型三极管控制24V继电器怎么接线啊。。谢谢各位师傅了最好画个接线图

网友A:
^_^,我给你传一个。最典型的晶体管开关电路驱动继电器线圈的。

网友B:
楼上正解。经常都能在电路图中看到那样的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了我学习了非常感谢以后好得跟你们多多学校啊

网友C:
必须的,这个是最简单不过了

网友D:
变频器中散热风扇的控制就用这种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