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设计要求: 有俩开关分别控制电机两种速度,并且一直循环,如何设置参数和接线呢? 我的是富凌变频器!上面的S1、S2、S3是多功能端子用来控制多段速度的,DCM是公共端。我从DCM接到俩开关的常开上,再分别接到S1、S2上,然后去把变频器参数调为多段功能,速度也设置了,可是开起来还是没反应,一直是普通面板的速度,求解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器里面的简易PLC控制呀!

网友B:
仔细查看一下说明书,把S1、S2、S3设置为多段速才可以工作。工作时运行和多段速端同时接通即运行第二段速度。
我也遇到过一种变频器,不是知道是什么品牌忘记了,多段速是用的二进制方式编写的,开始也没有开起来,后来细看了说明书才弄好。

网友C:
设置问题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我们遇到过设置双速不起作用,一直是面板速度。富士及艾默生的都遇到过,改下参数重新设置就好了。

网友D:
没用过富凌,在其它的品牌上用过。
 最简单的一次是:1、先将端子功能设为用于多段速度控制。2、设置好多段时间。3、开关触点直接进入变频器输入端子。
 好象就这样了。

网友E:
大家多回答了,我就不说了。

网友F:
需要设置:运行频率来源和运行指令来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需要设置:运行频率来源和运行指令来源。

网友H:
三晶电气,9年变频器技术研发与应用经验。 服务热线:400-159-0088

网友I:
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J:
还是设置有问题··
一般多段速控制都是三个端子配合使用的······

网友K:
设置有问题,可能有联锁信号。

网友L:
运行指令来源要设置为外部信号(数字信号)。多段速端子功能代码要设定,多段速端子所对应的频率要设定。

网友M:
多看下说明书 大部分变频器都有多频段运行 第一频率 第二频率 ,,,,,,,,。有些变频器要由接线端子外部控制。

网友N:
多段速啊。变频器上有很多开关量

网友O:
有时间我也试试
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