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新手刚学PLC 不懂  望各位 多多指导。

一点创建工程 就提示  初始化工程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怎么会事??

网友A:
一点创建工程 就提示  初始化工程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怎么会事??
是哪一种PLC呀!一般而言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是不是没有选PLC型号、没有点确定呀!

网友B:
连上了吗

网友C:
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