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2):
大家好,这几天在弄监控器,不知如何检查从摄像头那边传来的信号,有没有这种检查设备啊,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具体没测量过那样的信号,我想用示波器应该是可以测量的。

楼主:
哎,咋那种设备都没有啊

网友B:
我见过有种跟万用表差不多大小的东西,把摄像头的信号线插上后会显示画面的,这个挺方便的

楼主:
4楼说的那么高级啊,叫什么东西啊

网友C:
可以用场强仪测它的电平,或者用电视机AV端直接观看。

网友D:
去淘宝网买个工程宝回来就一切OK了!

网友D:
视频监试仪(工程宝),安装监控专用工具,还可以测485通讯或者做视频信号发生器用。要买有12V输出的,调试摄像头很方便。

网友E:
可以拆下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