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请问各位大侠,我上传的触摸屏程序为什么指示灯都不显示?而其他的开关可以显示出来,不懂怎么会这样,大侠们帮分析下什么原因,谢谢!

楼主:
Eview4403T,而且与FX2N PLC通讯不上,请问为什么?

网友A:
通讯不上 检查连线 通讯参数
上传操作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讯不上,那个指示灯之类的元件是没有显示的

网友D:
w我搞不清上传和下载到底是哪里到哪里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原来是通讯电缆选择不当,我选的是RS485-4,要选RS485-2,不知道这两种有啥区别,有待研究

网友A:
422  485的区别

网友E: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