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大功率 变频器一般要接直流电抗器,所以连接电抗器要用的电缆不知道至少要配多大规格的。所有请教高手直流母线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知道母线电流与输出电流的关系吗

网友A:
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愿意回答。直流电抗器流过的电流=交流侧输入电流。

网友B:
才看到这个帖子。
嘿,咸老师也不知道准确的数值和相关计算公式。但想来3楼朋友解答的应该差不多,这是满载时的情况。

网友C:
这要什么高手?莫明其妙,用简单的能量守恒可大概推出与输出电流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