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楼主(2011-10-13):
我单位有台直流电机,100KW,用6RA70直流调速装置驱动,最近老是报F043故障造成停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F043为制动电动势过高,

楼主:
各位老师,怎么没动静啊
这样会不会烧电机啊?

网友A:
F043?这个故障有点讨厌。可能的原因很多。比如,装置坏了,比如电机的励磁电流太大了,比如电机的转速太高了,可以前没有做过弱磁升速的调试,也就是磁化曲线没有绘制过等等。还是请专业人士现场看看吧。一切原因只能在现场现象分析中得到。

楼主:
想问一下版主老师,主电机没有弱磁速度,意思是说允许弱磁调速的电机铭牌上通常是有两个速度的,
这样的电机能不能在优化的时候做弱磁优化啊?

网友A:
没有必要。当然如果你按照电机的最高转速来做调试也未尝不可。不过我不推荐。因为实际用不到的转速范围,调了也没用。所以,还是按照实际的工艺要求调试比较靠谱。

楼主:
就是我查到些资料说F043故障或者报警是因为励磁电流大了,所以想做一下弱磁优化,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现在也没检修时间,没法验证,当然这还要看领导的意思,因为现在这样也可以用,还算能凑合吧

网友A:
你的电机是Z4的?电机在铭牌上应标明励磁电流的,难道没有?即便没有,也没关系,一般电机的励磁电流是可以测试出来的,那就是:

1.将电机空载运行于额定转速,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电枢电压,是否达到额定?

2.如果超过额定,就把电机的励磁电流向下调整,直到电枢电压达到额定为止;

3.反之如果在空载额定转速时,电枢电压小于额定,那就提高励磁电流,使其达到额定电枢电压为止。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回复,

ZTFS-280-31B,B3,ip54,H级  100KW 460/220V 245/12A 600r/min,这是电机的铭牌数据
我想问一下版主,如果改变了励磁电流,会不会破坏了优化后的电机模型?有没有必要在优化一次啊?

网友A:
修改励磁电流,就是修改了电机的控制模型,所以一定要重新做调试和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