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老大说找到错误了,明天去找他,可找了没发现……S14是点动退料

网友A:
对于有几处错误不说,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指示灯有这种画法。灯怎么和按扭开关的按键连起来了?过载后直接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几处错误不说,只是不知道你在哪里看到的指示灯有这种画法。灯怎么和按扭开关的按键连起来了?过载后直接接地?
没有见过指示灯这种画法,从安全考虑对于三相五线制机床内部N和PE是不能连到一起的。

网友C:
难道你的热继直接带灯?

网友D:
画图水平不给力!

楼主:
我刚出去有事,灯和开关间用的是虚线,只是表示而已,原理上有错吗

楼主:
各位不要吝啬,指导下啊,明天还得交差啊

网友E:
多看些标准的电路图,你的图就不会话错了!有些还是不规范,我们用欧洲设备,那个图纸可真好看!一看就明白!真是不得不佩服!尤其是德国货~

网友F:
第一张,一般画图主线在图纸上是先垂直上再横的,要么就直接没有走垂直直接横走线,另外,N PE 在图纸上 是在L1   L2   L3   或 R S T 的右边或下边。图纸上没有标明电机,按钮,行程开关,,,线的接线端子,虽然你最后一张图纸上有哪个电机是用端子排上哪个端子
    第二张,那个K1要倒过来放,不要放上面,这样看起来很费劲的,没有必要两边都加FU,S2与SQ1要对换位置,按钮与按钮灯,如果在一个水平线且之间没有别的原件隔时可以用虚线连起了,要不是,就不要连了,按钮灯要独立命名了
    第三张,PE不要在N1上面了,另外,为什么短路要接地,这个费解
其他你再看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多看些标准的电路图,你的图就不会话错了!有些还是不规范,我们用欧洲设备,那个图纸可真好看!一看就明白!真是不得不佩服!尤其是德国货~
欧洲 德国 意大利 出的的那些设备 的图纸是没得说的,绝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看看人家的图纸 再看看我们国内那些 老机床的图纸,你会生气的

网友G:
上次上海一家自动化公司给我们的图纸根本就看不懂,说明了一点,按标准画图的真的太少了。

网友H:
楼主,虽然说按钮是带指示灯的,但也没看有这么画的。

网友I:
第一张图 接触器上要加空开    随便看看

网友J:
错误之处
第一张图,感觉接来接去,没有换向吗?还是原线引出的啊

网友K:
我说一下线号
线号要以继电器线圈或指示灯等元件分开,一面用单号,一面用双号。

网友L:
一个字”乱“好好改改,重画算了

楼主:
问了老大,老大说星三角电机U2 V2 W2 位置不对,PE不能接到控制回路中,K1 那块应该放在下面,星三角的电机应该给个保护装置,熔断器或断路器。还有滚台两字也写错了,星三角控制回路那灯按了就亮了,不能正确显示电机的启动,还有熔断器只要一个等等啊,画的也不漂亮,对了问下线号该怎样标才好,还有我问下时间继电器改选哪种型号,时间怎么调

楼主:
对了,谁有德国的图纸发出来看看,也好学习下,跟着那标准画,不至于太难看

网友F:
欧洲好多个国家的图纸我都有 要吗

楼主:
要啊,857923554@qq.com谢谢了

网友M:
照你这么画,按钮应该是带灯的,好像你那那个星三角启动不是这样画吧,还有就是控制部分,有些线圈是在N线侧,有些又在火线侧,不太规范吧

网友M:
线号一般是没有经过线圈的时候标单数,跨过线圈之后表双数

网友N:
第一个图正反转相序没变啊

楼主:
恩,谢谢大家的帮助了,图终于完稿了,经过大家帮忙图已经没什么错误了,老大那也过关了哈哈

网友C:
有外国人的图纸吗?拿来拜读一下,还没见过呢

网友O:
零线不能配熔断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