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型用GX-DEVELOPER软件进行sfc编程,怎么分流与回流?

楼主(2011-10-13):
如图,怎么不行呢?出现如下错误,已经试过多次了,郁闷

网友A:
24下,并联分支汇合没有见到转换条件;40下,选择分支汇合没有转换条件、而50上却有一个转换条件。
我没有用过SFC,只从梯形图转过SFC,所以不知猜的对不对。

网友B:
SFC 好容易学的 最简单

网友C:
是这样呀

网友D:
图片不能放大,看不清楚。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