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大致流程是小车先加速一段时间到额定速度后再减速停下,停下后再以很慢的速度回到原点,电机是伺服电机。梯形图,详细注释,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伺服电机做这样的动作是最简单的程序了, 你只要把伺服的每个通道参数设定好后,PLC调用那个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能留个QQ号 给我吗 明天就要和老师教差了 做不出来会被骂的很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