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求教各位老大,我想自己做个设备,附图。加热后的钢板条(约800℃)通过辊道时,对钢板进行校直,用什么传感器检测钢板的到来呢?

网友A:
您好!这种温度特别高的,一般传感器都不可能达到要求,你这个只能用热金属检测仪。我们给好多钢厂都有配过,效果非常好。有需要这些产品的可以联系我!15895827551,QQ1902106657

网友B:
检测高温棒,请用我们的FD系列探测器
您好,如果您要检测高温的物体,就用我们的FD系列吧。我们北京奥智强是日本TAKEX产品的代理。而FD系列的 FD300A配合相应的光纤等,可以测量600度以下的热金属。FD600系列的是740度以下。
如有需要就请联系北京奥智强。
010-63334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