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各位高手:
    小弟不才,300 PC Adapter 驱动也装上了,连接的路径也改成MPI了,但是就是连接不到 CPU。
具体提示如附件所示,我的系统是XP SP2的,难道和系统也有关系?
好几次都连不上,所以求助下各位兄台,
谢谢了!!

网友A:
系统是XP SP2的,难道和系统也有关系?
没有问题的!!!你自己设置错误了!

网友B:
XP2是PRO版的吗?
还有你的电缆有没有连机成功过?

网友C:
应该是设置错误了,应该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C Adapter……

网友A:
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设置错误了,应该在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C Adapter……

恩,我设置的都是默认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明天我再试试。
划痕这里也有你啊,老是在西门子论坛里看到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XP2是PRO版的吗?
还有你的电缆有没有连机成功过?

谢谢Z版。我的电缆连接成功过,他们的电脑都能连接上,我的就不能。。。明天我再试试

楼主:
后来从别人那拿了张西门子MPI适配器的驱动安装盘,重新装后再重启电脑就可以了。。。但原来驱动也是没有打问号,不知是什么原因。
特此结帖,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呵呵,共同探讨,共同进步……
论坛中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身影啊,哈哈

网友D:
电脑的东西太复杂了,两台电脑一样的装软件,有的就不能顺利安装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