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谁有冲床自动生产线的资料。
也就是机台冲床一起,一个机械手送料进,很多手臂都是联动的。
谁做过这方面的啊,
能否提供一下内部结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4Nzk0OTk2.html
跟这个视屏差不多,
那么长的机械手用的是什么驱动结构啊?

网友A:
这好像是三台21系列开式机械压力机+一个开卷送料机械+一套二轴的伺服驱动机械手,抓取工件应该是用真空吸盘实现的.压力机及开卷送料机构用普通的即可,机械手应该是两台伺服系统带动机械臂运动,机械手接收三台压力机的PLC的凸轮信号进行相应的送料及收料动作.

网友A:
压力机需要用变频电机驱动以实现三台压力机相对同步.

楼主:
冲床是现有的是63T的
我只想了解机械部份,电气部分已没问题。

网友A:
机械部分应该和这个送料线的自动运行没有太多关系吧,因为压力机是可以独立运行,它与外界连线只是通过电信号,机械手更是依靠电气协调运动了,你所说的机械不知道是哪部分的,不会是要人家的设计图纸吧!

楼主:
我只是问一下有没有谁做过方面的设计。
比如说那样左右移动是用气缸还是丝杆还是同步带还是直线电机。。。。。?
上下动作是用丝杆还是齿轮与齿条还是用气缸还是凸轮。。。等?
有朋友做过的话我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哪位能否透露一点经验啊?
至于设计图纸我就不要了,我只要看到的基本上都可以仿制的

网友B:
我们这有台多工位压力机,伺服电机加气缸带动端拾器来吸取板料

网友A:
一般是压力机给个信号,送料机构就开始进行自己的左右上下运动,动作及机械都是可以仿的.
你可以把他们的程序上载一个,分析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多工位应该只是在上料及收料方面需要用输送机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