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3):
现在用西门子S7-300  控制MM420变频器,是这样的控制的,模拟量输出给定变频器参数,数字量输出给定变频器使电机的正反转,现在的线接好了,只用快速调试,把参数输进去,可以肯定接线无错误,但是现在是:不能实现模拟量调速,请问应该都的调那些参数呢?最好具体点,非常感谢,谢谢了

网友A:
用模拟电压的话在变频器设好模拟量对应的频率;
还有频率来源;

网友B:
设置电机几个参数就行了
好像默认的是模拟量啊 DIN端子接上模拟量给定他自然会转起来也可以通过 + - 10V直接实现正反转 一个运行准备信号 通过电压的正负就可以实现

网友C:
哦,用的是MM420呀,那就先作快速调试吧,把快速调试做完了,电机即可运转。快速调试的步骤,有详细的操作流程,顺着他的流程一步步操作,即可完成调试。很简单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