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旁边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14):
plc与开关电源之间是啥,我认为是电抗器,你呢?

网友A:
扩展模块,固态继电器,和电源盒

网友B:
電源進線處的濾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的是电源滤波器,有孔的是开关电源,

正解。。。

网友E:
电源滤波器,抗干扰用的;

网友F:
滤波器---没多大用处的东西,装在电路感觉不到什么效果。

网友G: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只乌鸦在黑夜里飞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只乌鸦在黑夜里飞行................
每张图里我都看到有乌鸦在飞~~ ~~ ~~

网友I:
挨着PLC的是电源滤波,有好多蜂窝孔的是电源。

网友J:
是呀,一眼就认出来了。是滤波器。抗噪声干扰信号的。

网友K:
滤波器,出了占位置,用处不大。

网友L:
电源滤波器,抗干扰的。

网友M:
直流电源你都没见过吖?不会吧?

网友N:
电源滤波器

网友O:
那东西是 电源滤波器 国内的设备比较喜欢搞那个,没有必要的   一般开关电源里有有了

网友P:
汗·一个常见的滤波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东西是 电源滤波器 国内的设备比较喜欢搞那个,没有必要的   一般开关电源里有有了
这设备就是国产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电源滤波器,抗干扰用的;

网友R:
电源是24V直流电源,很常见的

网友S:
抗干扰用途的电源滤波器。

网友T:
那个小的是滤波器啦!抗干扰的!

网友U:
电源为什么还要滤波呀?
最好把照片照清楚点~以便判断!

网友V:
是滤波器,以前用过,坏了直接跳过

网友W:
抗干扰滤波器 (峰值 浪涌 杂波)   效果一般般

网友X:
图片不清楚,估计是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抗干扰滤波器 (峰值 浪涌 杂波)   效果一般般
就是电容  是吗

网友Y:
不装滤波器开关电源很不稳定所以要用一个抗干扰的器件

网友Z:
滤波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