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最近用宏电7210DTU通过GPRS传送数据到上海航天能源通讯程序这套系统中,协议是modbus协议(功能码10),但是系统收到数据后没有做出响应?求助!

网友A(2011-11-25):
1 看看是不是你的功能码写错了 10 是十进制还是16进制的
2 看看网络连接状况
3 确定你是做master还是做 slave
4 监视一下485通讯端口看看数据报文是否错误

网友B:
mosbus  中 10 是连续写指令   要注意和06 单独写的区别   找资料 看看就modbus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C(2012-04-08):
有线用过,现没接触过无线,协议应提醒有错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