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现有一设备使用台达DVP_24ES型号,DVP-USB编程数据线连接至笔记本上,使用台达2.08版编程软件。
安装了编程数据线自带的通用驱动,所得串口为com6,进入台达软件后,选择通讯com6,点人机读取不成功,
总是出现:Illegal Funcion!!
附件中为我出现的一些实际情况的图片,我刚入门PLC,不论我如何调整其中的一些设置(包括不改变通用驱动的设置,然后去匹配台达软件的通讯设定都没有效果)
希望能够得到帮助,谢谢。

楼主:
自行回复,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这一项?注意前面的图标有没有感叹号,如果有,就没有安装好.

网友A:
看来回慢了.楼主说下解决方法啊,或许以后别的朋友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B:
COM6前面如果有COM号是空的可以改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楼主的plc 软件不支持com6
楼主吱一声

网友D:
他自己没有改好COM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