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例如:R100,这是个16位的寄存器。

要是我想用R100里第五位的状态。我怎么写在程序里用。

S7-300好像就可以用.

网友A:
呵呵;这个要看你的PLC支持不支持寄存器的位操作;

网友B:
先用 and r100,16,rx   方式隔离出来就行了   然后判定rx是等于0还是大于零。

楼主:
梯形图里怎么表示出你这段程序?

可否截个图出来。

不好意思,只习惯梯形图

楼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非常感谢!

网友C:
40号指令读取该位状态,输出位元OTB

网友B:
学习了。
不过我想知道,第五位到底是哪位,按位算是16,还是32啊~~~~~~~~~

网友D(2011-12-08):
按位算是16,想当于2的4次方。类似10进制的第五位数,就是10的4次方。就是进制的N-1次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例如:R100,这是个16位的寄存器。

要是我想用R100里第五位的状态。我怎么写在程序里用。

S7-300好像就可以用.

1个WORD的“位”范围是:BIT0~BIT15
2个WORD的“位”范围是:BIT0~BIT31

这里所说的“R100里第五位”有歧义,可以认为你想说是BIT5或者是BIT4。。。。。。

网友F:
1.使用永宏的FUN40 位读取指令。
2.或是把R传送到WM区,直接读取相应位。

网友G(2012-01-30):
可以使用FUN42位数据搬移指令,将所需的位搬移到指定的寄存器里

网友H(2012-08-31):
第五位就是从右手边开始数的第五个位,有40号,位读取指令就能把任意位读出,很方便!程序操作就按F然后输入40号指令就会出来功能指令了。

网友I:
用位读取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使用永宏41号指令,其具备未写入功能

网友J:
方法挺多的eg:
1.FUN40配合FUN41实现寄存器位的读与写
2.R100与上对应需要的位 此处BIT4 为16可得
3.R100送WMX 取对应的M值使用

网友H:
16位,单个寄存器都是16位数啦

网友K(2012-10-20):
40.=16 40d=32

网友L:
可以使用FUN40号指令读取R100中的第15位状态

网友M:
呵呵  这个简单  直接用40号指令
M0的状态机是R100的第5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