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位

楼主(2011-10-14):
S9-630变压器无油枕,怎么看油位的高低

网友A:
那里应该有一个观察窗的。仔细看看!发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B:
小变压器有的看不见

网友C:
无油枕 S9油浸变压器油箱盖上有一高度最高的圆管,有的厂家在其上装有油位、有的厂家在其上装有压力释放阀、有的也不装,只要拧开上面的盖子即可看到油位。
拧盖子前,要把压力释放阀拉一下,不然变压器油有可能会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