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互感器:常安牌 primary 1500A 10VA
                     conductor through:1T   class:0.5
                     secondary:5A 50/60HZ 660V
电能表:常安牌 三相四线电子式 DTS418
设备功率:大约300KW
一个晚上大约10小时,电能表读数2.5
问题:1.互感器是多少倍数的
     2.互感器能否与电度表进行配对使用?
     3.如果可以配对使用,电度表的读数该乘以多少倍?
     4.设备功率是300KW,如果按满负荷算的话就是一个晚上3000度电,
       而电镀表只是2.5读数,乘以300倍率等于750度,相差太远,即使就算满负荷工作5小时
       那也根据设备功率算是1500度电,而电表才750度,相差太远
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是什么状况,急啊~

网友A:
我现在想知道你接线有没有接错误呀!是否按说明书接的?

网友B:
换一个600/5的互感器。

网友C:
如果设备和接线没有错误,那你的电度表有问题了。

楼主:
1#互感器S1,S2对应电度表1,3. 2#互感器S1,S2对应4,6. 3#互感器对应7,9,
2,5,8是V1,V2,V3
假如说互感器的S1,S2接错了,会出现电度数少的问题么,是为什么呢,互感器原理不是个线圈么,为什么S1,S2不能互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