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我们厂里面有个变压器是1250KVA的,高压进线是10KV的,我想请问下供电所也就是高压那边的电度数与变压器后面装得读数是一致的么?我们工厂变压器后面没有装电度表所以不知道,在这里请教下各位大师傅,谢谢啊!

网友A:
一般高压处的电表读数比低压处的多。

网友B:
高压端的多,因为高压计量还包括变压器损耗和线损。

网友C:
高压端的多于低压端的,因为高压计量还包括变压器损耗和线损。

楼主:
大家有没有什么算法或者说法什么的,感觉上是凭经验的,没办法让工厂的其他人信服啊

网友D:
低压计量之后还要算出变压器的铜损和铁损,这和用户的用电量有关,加基本电费和实际用电量,高压计量直接加基本电费

网友E:
我曾经对供电局专门问过高低压怎么计量的,人家给我的答复我听的是模糊,对照着自己抄见的读数和发票数据对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