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我用的750W 的普通电机,变频器用的 三菱 D700 1.5KW.正反转频率大概是3秒,变频器上升时间0.8秒,下降时间0.5秒,运行半个小时候,发热得厉害。
哪位大哥有好的解决方案,跪求!
电机正转结束的时候,还没等0.5秒的下降时间结束,我就立即给它个反转信号,这样对电机会有反力矩的影响吗?但是我注意观察了变频器的工作情况,即使在正转结束后立即给它个反转信号,变频器还是会先下降到0HZ后,才开始反转频率上升的,按道理对电机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也做过实验,用时间继电器让电机完全停下后,再反转,还是会发烫。
不知道用变频电机来代替普通电机,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是不需要换电机。

网友A:
允许的话,把电机的正反转时间延长运行一段时间看一下温升;

网友B:
第一,完全停稳后再启动。
第二,铝壳电机本就温度高(如果不是铝壳电机算没说)。
第三,负载是不是过大了?
第四,这么高频率的正反转,除非完全空载(象快走丝一样)
第五,加减速时间太长了,这么短的正反转,最多0.3S。
第六,转速太低,加风扇吧

网友C:
快走丝线切割的丝筒约30S转换一次,不过是3*380V的电机给的3*220电压,你把变频器的基频电压设置得低点试试

网友D:
D700的三菱变频器是低端的一款吧,不清楚具体的正反转过零速切换是,性能如何,变频器本身的性能,电流的震荡程度和转速的脉动幅度对电机的影响很大,另外3秒是一个运行周期吧?不是真反转频率,具体的正反转最高运行频率未交待;切换如此频繁不能用普通电机,起码要用变频电机,否则电机温度上很难保证。

网友E:
加减速时间要改,风扇肯定要加装的

网友F:
正反转周期太短了,导致电机不断在进行“反接制动”,吸收的能量形成了热积累。发热严重是很正常的。解决办法,电机制动过程的能量不要被电机消耗吸收,而是让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吸收,延长正反转的周期时间,看看是否有缓解。当然,电机的强迫他冷是必需的。

网友G:
电机 不得力!

网友H:
那么频繁去?停车换向时装刹车吧

网友I:
电机选型不当,频率高

网友J:
"正反转频率大概是3秒,变频器上升时间0.8秒,下降时间0.5秒"  如此频繁的 启动  提速 减速 空载也会发热

楼主:
为什么加速时间长,会容易发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完全停稳后再启动。
第二,铝壳电机本就温度高(如果不是铝壳电机算没说)。
第三,负载是不是过大了?
第四,这么高频率的正反转,除非完全空载(象快走丝一样)
第五,加减速时间太长了,这么短的正反转,最多0.3S。
第六,转速太低,加风扇吧
为什么加减速时间太长?

网友B:
加减速长了,造成还没有完全停机就开反向。这是的电流也是很大的了。
还有电机铝壳电机,可以达到60度是没有问题。只要不再过于升温就行了。
如果3秒钟一个正反转,这种机器设计就有点不合理。最好是改用伺服或者或者其它结构。

楼主:
我打电话问过三菱变频器的技术服务,即使正转减速时间还没有到,就给变频器一个反转启动信号,变频器也会先减速到0HZ,然后再反转加速的。

网友K:
你是专用变频电机吗?有强冷风机吗?

网友L:
学习了!!!
原因真是太多了!

楼主:
不是变频电机,普通电机

网友C:
加减速时间太 短了,相当于频繁启停。0.8S就算直接工频启动也还没有完成呢。

网友M(2011-12-23):
专用变频电机+强制冷风机

网友N(2012-04-29):
谢谢版主正解,变频电机代替普通电机

网友O:
以前做喷涂设备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一般都是设为0.5秒以下,普通电机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快走丝机床上的应用的情况也差不多,电机也是普通电机,频率有高也有低,大批量的应用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