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160KW的变频器带动负载水泵 160KW的电机, 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距离有110 M 长,起动变频器运行10分钟,工作电流有250A左右。但是电机发热利害,后来不敢开机的。  请问各路朋友,要配直流电抗器好 还是配交流电抗器好呢?   多谢了。

网友A:
应安装输出交流电抗器。

网友B:
输出侧加交流电抗器;

网友C:
加电抗器好,能抑制谐波,避免电机绝缘损坏
除了加电抗器,还要注意你的机器运行速度,如果转速不高,最好将电机的
扇页换成轴流风机,进行强制风冷

网友D:
二楼高手,一语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