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台达F系列变频器忘记密码,怎么办!如何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A:
回到出厂设置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这么处理的。恢复工厂化设置。重新来。另外劝你别设密码。那玩意没用。

网友C:
要修改的话只能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D:
台达变频器设定密码后是恢复不了出厂值的。超级密码57522(还有一个是3开头的,不记得了)不管用的话。呵呵自己慢慢试验吧,数量不多才,6万多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台达变频器设定密码后是恢复不了出厂值的。超级密码57522(还有一个是3开头的,不记得了)不管用的话。呵呵自己慢慢试验吧,数量不多才,6万多个。。

靠,这个厉害。直接报废,再买台新的。台达够狠,保护原始使用者的“知识产权”。而对系统最终使用者不负责任。

网友E(2020-08-06):
57522或33582 超级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