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最近,一台磨石粉设备上要用到一个脉冲风机,用来收集成品粉状颗粒,管道为负压力,当管道压力小于设定下限时候,脉冲风机启动,增大负压力;当负压达到设定上限时,脉冲风机停止;
压力值是通过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转换之后传送到触摸屏里面。。。。。

   1.请问哪里大哥用过脉冲风机这样的设备?是怎么控制的?是先给控制电源,还是先给脉冲信号?

   2. 请问,现在高速脉冲已经可输出,如果整个脉冲串没有输出完成的时候,压力已经到达设定上限,要怎么才能停止高速脉冲的输出,还是直接切断电源?

小弟,第一次用脉冲风机,希望用过的大哥们  多多指教

网友A:
用变频器PLC和触摸屏就行了吧!

网友B:
脉冲风机怎么回事第一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