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

楼主(2011-10-14):
昨天看到一个国产的电梯控制器,上面配得一根数据线是用三芯屏蔽线,它的线号是CANH,CANL,GND.一看控制器上的9针D形接口旁边,印有CAN的字样。是不是CAN总线?怎么才3根线?232也是3根线,有点类似啊。谁给讲讲CAN总线。我主要想弄清楚CAN总线协议,一般是几根线?

网友A:
和RS485电缆一样,CAN总线电缆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
参见: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36295

网友A: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网友B(2013-12-07):
之前和LENZE的一哥们儿聊天,我就说,现在市场上有几种现场总线标准,例如西门子的PROFIBUS,LENZE的CAN,各家标准不统一也不兼容,是不是阻碍了现场总线的发展,所以现在现场总线并没有大家所期望的发展的这么好?各种标准是不是就是实质上的跑马圈地?二十多年过去了,各家都在推新的基于TCP/IP的新的总线技术,例如西门子的PROFINET,LENZE的 EtherCAT,那是不是新一轮的跑马圈地?他也很同意我的观点,他举了个例子,如果LENZE的设备要使用西门子的PROFIBUS总线,就要加PROFIBUS模块,而这个模块是需要给西门子付专利费的,西门子是大公司,有几乎所有的工控产品,而他自家都兼容PROFIBUS,自然不愿意开放这一块,GE等大公司也一样。所以像LENZE、欧姆龙等这样相对规模没那么大的公司,就组成一个联盟,共推CAN总线,以及现在的EtherCAT总线,多个厂家公用这一种总线来扩大适用范围,这样也能在产品线上和西门子等大公司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