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请教师傅们
       变频器+编码器+行程开关,能否实现精确定位,精度5mm范围内。

网友A:
5MM 没问题的。关键是速度问题,想快速反应可能出现跑偏了。

网友B:
我认为不行

网友C:
三菱A700系列可以做简易伺服定位,与伺服同样用法,将电机轴联接编码器,编码器ABZ信号连接至变频器附件A7NP

网友D(2011-12-26):
楼主最后咋解决的?精度能不能达到呢?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E:
变频器+绝度编码器就能实现吧!
电机要是伺服电机就更没有问题了!

网友F:
电机要有带刹车的应该可以

网友G(2012-05-12):
没错,最好选带抱闸的变频专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