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请教师傅们
       变频器+编码器+行程开关,能否实现准确定位,精度5mm范围内。

网友A:
用伺服系统的变频器做定位控制就行。^_^

网友B:
只能告诉楼主,原理上来说是应该可以实现的,但是没这么用过,我原来用的是伺服。。。

网友C:
你用能接 编码器的变频器 就可以

网友D:
变频器需要带PG卡反馈;
另外与转速及转动惯量有关;

网友E:
加刹车电阻程序设计合理,调整好变频器参数,精度可在±2mm范围内.

网友F:
Keb F5+我们的SSI编码器,在塑料机械上做到了0.5mm。
编码器位置反馈--逐级减速--速度反馈调整--停止定位,这个一般在PG卡上做,用小型PLC+变频器+编码器也可实现,5mm不难。

网友G:
5mm好控制,用好点的结晶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