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很多PLC一般都用232通讯,如果要用485通讯的话,有没有转换用的电路板?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
可以扩展485通讯口的

网友B:
加个485通讯模块就行了

网友A:
扩展一个FX2N-485-BD通讯板,价格也不贵

网友C:
这个与具体的PLC型号有关;
像三菱FX1N  FX2N的还是加对应的通讯板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