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正反转双延时头星-角无源转换电路》(以下简称《控制电路》)是在《正反转单延时头星-角降压启-停控制电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角内主接触器再次得电的延时头而组成的新电路,其启动过程仍是:让电机在星接状态下启动一定时间,再转换成角接,让电机在全电压下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正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反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停止工作。

2.  《控制电路》允许用按钮直接控制正-反转操作,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的转换,都有一个反接制动过程,《控制电路》是设置在星接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3.  《控制电路》中,角内主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在星转角之前同时断开,一起拉断电弧,加快电弧熄灭,当正-反转操作时又让其接触器拉断电弧,这样轮流断开电路来均衡负担,有利于控制。

4. 《控制电路》中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它们之间的电气互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中无源转换的延时,采用接触器插装延时头的办法解决,少用时继节约了用电。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角接触器再次得电机会,由星接触器插装的失电延时头提供,按保证角接触器能有效自锁为好。

6.  《控制电路》还设置了电源、星启动、角运行和电机故障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不许启动。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以及电机故障指示灯燃亮,应即停止启动,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

7.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QF1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控制电路用断路器QF2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揿SB1按钮电机正向启动,揿SB2电机反向启动,控制电路均能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电机即停止工作。

2.  接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3.  当 揿SB1按钮,KM3通过KM1(11-12)、KM2(12-13)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KM2(12-13)接通自锁,KM3(18-20)触点断开KM2互锁,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4.  KM3(8-11)和KM3(11-14)同时接通,但SB1(14-15)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M3(7-11)、KM3(8-11)、SB2(8-9)和KM02(9-10)的常闭点使KM01得电,KM01(7-8)接通自锁, KM3(12-19)接通使KM1得电,电机正向星启动并开始计时。

5. KM01/KM1/KM3各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电机作正向星启动。

6. KM1延时头延时时间到,KM1(11-12)触点断开,KM1/KM3同时失电,其触点全部复位。但KM3(17-18)触点要延时至KM3(18-20)触点恢复闭合才断开,KM2得电,KM2(17-18)触点接通自锁,KM2(12-13)触点断开KM2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7. KM2(18-19)触点接通,KM1得电,KM1/KM1的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正向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8.  当 揿SB2按钮,SB2(8-9)常闭触点会断开KM01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KM01(7-8)断开自锁,KM01(7-17)断开,KM1/KM2亦失电,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9.  当KM1(11-12)/KM2(12-13)常闭触点恢复闭合,KM3)得电、KM池(7-11)接通自锁,KM3(18-20)触点断开KM2互锁,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10.  KM3(8-11)和KM3(11-14)同时接通,但SB2(8-9)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M3(7-11)、KM3(11-14)、SB1(14-15)和KM01(15-16)的常闭点使KM02得电,KM02(7-14)接通自锁, KM3(12-19)接通使KM1得电,电机正向星启动并开始计时。

11. KM02/KM1/KM3各接触器的主触点接通,电机作反向星启动。

12. KM1延时头延时时间到,KM1(11-12)触点断开,KM1/KM3同时失电,其触点全部复位。但KM3(17-18)触点要延时至KM3(18-20)触点恢复闭合才断开,KM2得电,KM2(17-18)触点接通自锁,KM2(12-13)触点断开KM2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13. KM2(18-19)触点接通,KM1得电,KM1/KM2的主触点闭合,电机角接反向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4.   揿SB0按钮,全部电器元件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15.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