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1-10-14):
在正常的工作状态下,热继跳闸后,如果判断是短路,在合上热继,为什么不会在跳闸拉

网友A:
真的短路了,热继还合得上吗?

网友B:
若是短路了,热继电器不动作,则开关应当跳闸或熔断器熔丝熔断。

网友C:
兄弟明白热继电器是什么东东没哦·

网友D:
那就不是短路,是过载了。

网友E:
电流有热效应自己慢慢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