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C 40

楼主(2011-10-14):
请教师傅们
ZRST上面FNC 40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应用指令的顺序。FAN是应用指令,40是第40个。

网友B:
功能编号,在梯形图编程时,可以不管它;那时用手持编程器时,应用指令需按功能编号输入。

网友C:
功能指令编号,现在用软件编程用不到了,直接写ZRST

网友D:
这个用手编要用得到,第40个应用指令-批次复位

网友E:
上面说得对

网友F:
40号指令,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