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想向你们请教一下该怎么接!最好是有电路图》 谢谢各位!  小生定当感激不尽,
  不用PLC 控制  只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一共有三个汽缸,代码为   W (大臂)      E(压棍)     R (切刀)
     有三个按钮,代码为     P (预备接料)     O (接料)     U (接料解除)
     双工位首料  正反转
   工作原理是;当按下预备接料时正反转转到一定的位置大臂下来,再按下切料是压棍压下2秒后切刀自动压下,然后切刀压棍收回1秒大臂再收回。  当无任在什么时候按下切料解除时所有的都抬起。

网友A:
切料控制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想向你们请教一下该怎么接!最好是有电路图》 谢谢各位!  小生定当感激不尽,
   不用PLC 控制  只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来完成!
 一共有三个汽缸,代码为   W (大臂)      E(压棍)     R (切刀)
      有三个按钮,代码为     P (预备接料)     O (接料)     U (接料解除)
      双工位首料  正反转
    工作原理是;当按下预备接料时正反转转到一定的位置大臂下来,再按下切料是压棍压下2秒后切刀自动压下,然后切刀压棍收回1秒大臂再收回。  当无任在什么时候按下切料解除时所有的都抬起。

最好是使用plc控制,因为还需要部分反馈信号,才能更好地可靠执行!

网友B:
你这动作都是自动进行的吗,怎么没有行程开关之类的检测到位开关吗?

网友C:
呵呵,现在PLC满天飞,那些基本的二次控制回路大家都丢光了。其实二次回路做的巧妙其稳定性和检修方便性不会逊于PLC。更重要的是成本低,维护门槛低。

楼主:
可以的
不用PLC 也 可以 完成的 啊

楼主:
有啊
有啊   用霍尔开关也 可以的

楼主:
那 能 告诉我怎么完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