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每天按8个小时工作计算,无刷直流电机应该多长时间维护一次呢?都应该进行哪些维护?交流伺服电机是不是不用维护?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也是免维的。轴承加油周期很长的。

网友B:
根据环境好坏做些日常维护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无刷电机是不是不用更换换向器?我要把电机封装到一个柜体里,在生产车间使用,我就怕如果要定期更换零件就麻烦了。

网友C:
看你们使用环境了,如果电机都装在角落里,人都很难进去检查电机,像这样的情况,我看电机不坏,是不会去理它呢
电机一般都免维护了,坏了再说,哪怕你要给轴承加油,都是很麻烦的事情

网友D:
上楼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