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当接触到被人写的程序,在监控的过程中,有没有步骤、或方法、去分析一个程序?求教!

网友A:
了解硬件,各个地址对应是什么,还要结合机器的动作控制要求

网友B:
如果不了解机器的动作,没有接线图。想要了解别人的程序,感觉是在看天书。
也许简单的可以-------那是太简单的

网友C:
你要了解程序的设备的整体动作流程要清晰,各电气部件的作用你也要了解,输入输出的去向也要知道,这样你看程序就不会很吃力了,不然就是看天书

网友D:
最好是理解流程,要干什么,知道别人的思路

网友E:
如各位所说,要先了解动作过程,才能很好地阅读程序;
如果有文字的程序说明,则更好。

网友F:
别人的程序很少留文字介绍的,还是了解输入输出的地址表,在了解机械流程

网友G:
与设备的工艺、动作结合去分析;

网友H:
不了解工艺与设备是不可能分析清楚的

网友I(2011-12-12):
只能通过,plc的实际控制原来才能去,分析的了程序的控制意义

网友J:
得结合地址分配表,运动过程慢慢分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