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用接近开关测试,电机转一圈,接近开关得2个信号,我用T37,2S取样一次,2S内的脉冲数,再乘以30S,得出60S的脉冲数,然后除以2,得出每分钟的转速,现在恒速720转,但是监控VW920的转数不稳定,现在接有测速表一台,测试是720转,但是PLC测出的是速度是700转,一会700,一会730,不稳定,但是电机的转速是恒定的,PLC测出的为什么会波动。怎样消除这个波动?大约30转的波动,有点大。
大家能不能给个思路,怎么做程序稳定可靠。说说程序怎么来写,谢谢

网友A:
会不会是接近开关有问题呢?

楼主:
接近开关没有任何问题。应该程序的事

网友B:
每转取的脉冲越多,精度也越高,像你说的情况,如果每转有36个以上,就好很多。

网友C:
NETWORK 1 // 捕获开启Q0.0的时间。
LD Q0.0
EU
BITIM VD0

NETWORK 2 // 计算Q0.0处于开启状态的持续时间。
LD Q0.0
CITIM VD0, VD4

网友D:
你这个1个周期只有24个点,如果稍有波动就会丢失脉冲, 所以可以加大取样周期, 10S就差不多了

网友E:
接近开关是不是用的上升沿?用沿的话应该好些吧

网友F:
你那个T37 TON那样写貌似有问题的,有时候会漏掉一些脉冲哦!!!!!!先改改这里看看

网友G:
可以用脉宽测量方法呀
触发一次计时,第二次触发停止计时,一圈就设置一个感应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H(2011-12-15):
网络2的定时器改下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