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大侠触摸屏内文为什么时候不能显示中文;我用的是海泰克

网友A:
显示什么?乱码吗、

网友B:
电脑没有相关的字体,载入字体就行了

网友C:
字体设置太小,中文必须使用16*16或以上字体.

网友D:
呵呵;
你字体设成16X8或8X8了;
放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