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三菱FR-A700变频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主要用于高精度的速度控制、转矩控制、简单伺服控制等对控制性能要求严格的场合。在该方式下采用的速度传感器一般是旋转编码器,并安装在被控电动机的轴端。

通过对铝连铸连轧机上下辊电机的速度和转矩控制来实现铝板的高精度轧制,并能实现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实际工程的学习,了解掌握三菱FR-A700变频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

楼主:
三菱FR-A700变频器在某工厂铝连铸连轧机上的应用

楼主:
三菱FR-A700变频器闭环矢量控制方式

网友A(2020-11-13):
有没有试过位置控制方式,就是把异步电机变成一个简易伺服,通过JOG点用定量脉冲控制电机,测试了一下没调出来,内部位置方式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