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正反转三延时星角无源转换电路》(以下简称《控制电路》)是在《正反转双延时头星-角无源转换电路》的基础上,取消角内主接触器由正反转接触器和星接触器或角接触器直接给电机送去电源而重新组成的电路,因此,组成控制电路的理念就大不相同了,但其启动过程仍然不变。该控制电路的控制对象是在角运行的3KW以上的三相异步电动机。

《控制电路》的特点是:

1.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是:正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一定延时后-解星换角-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反向启动-封星-送电源电机启动并计时-。。。。。。停止工作。

2.  由正转到反转,或由反转到正转的转换,都有一个反接制动过程,《控制电路》是设置在星接状态下进行的,能够减少对机械的冲击。

3.   《控制电路》设置有电源、星启动、角运行和电机故障的指示灯,监视系统的运行情况。合上电源总开关和控制电路开关,电源灯应燃亮,如果此时的星启动或角运行指示灯燃亮,则说明该接触器已经熔焊,不许启动。在启动过程中,星启动指示灯长期燃亮,则说明星-角转换失败,电机故障指示灯燃亮,则马上停止,排除故障,再进行相关操作。还有主接触器也有可能发生熔焊,而仍然启动电动机,为此在接通星接触器之前,用其常闭延时触点进行检测,以策安全。

4. 《控制电路》中的正-反转控制接触器、角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应选择带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设置它们之间的电气互锁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证控制电路的正常运行和工作可靠性。

5.  《控制电路》中的延时,采用接触器上插装延时头的办法解决,少用时继节约了用电。星启动延时整定与电机的容量和负载的轻重有关,一般在5~10秒或现场按需要整定。在星接触器上插装失电延时头,用其解决电器二次得电的电源,其延时值能保证转换接触器有效自锁为好。

6.  在进行正-反转控制时,由其接触器拉断电弧,由星转角时,由主接触器和星接触器同时断开,一起拉长电弧,加快其熄灭,这样分摊接触器的灭弧负担,于控制是有利的。

7.  用热继电器KH作电机的长期过载保护,其额定电流的选择在本电路中是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电机启动转角接后接入电路继续启动到稳定运行;热继电器也可以串入主接触器KM1与电机之间的回路,也按电机额定电流1/1.73的1.1倍选择,热继电器在整个启动过程都在工作,负载重时会误动作;最不好是将热继电器接在主接触器KM1和角接触器KM2回路的上方(即角外),那时需按电机的额定电流选择,选择得不合适时,一样会在负载重时误动作。

8.  主电路用断路器作线路的短路保护,其额定电流应按被保护线路导线的允许长期电流进行选择,按导线的短时耐受电流确定瞬时动作电流的倍数(更详细);控制电路用断路器作线路的短路保护,规范规定其配电导线截面不小于1mm2,其额定电流选用6A已经足够。

9.  星-角降压启动的启动转矩只有额定转矩的1/3,所以《单延时头星-角启动控制电路》与《传统星-角降压启-停电路》一样,也只适用于空载负荷或轻载负荷的启动控制。一般地说:当启动电流约为额定电流的7倍时,其变压器容量小于电动机额定功率的25倍时适用。

《控制电路》的工作过程详述如下:
1.  揿SB1按钮电机正向启动,揿SB2电机反向启动,控制电路均能自动完成启动过程,揿SB0电机即停止工作。

2.  接通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燃亮。

3.  当 揿SB1按钮,KT1将通过按钮SB1(7-8)以及KM01(8-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记忆正向启动并开始计时。

4.   KT1(9-10)接通自锁,KT1(7-17)接通,KM3通过KT1(7-17)、KT1(17-18)、KM2(18-1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5.  KM3(14-18)和KM3(18-21)同时接通,但SB1(21-22)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T1(7-17)、KT1(17-18)、KM3(14-18)、SB2(14-15)和KM02(15-16)的常闭点使KM01得电,KM01/KM3的主触点接通,电机正向星启动。

6.  KT1延时时间到,KT1(17-18)触点断开,KM01/KM3/同时失电,此时,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7.  KM3失电,但KM3(7-25)触点延时断开(是为保证KM2能很好的自锁),待KM3(25-26)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8-19)触点断开KM3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8.  KM2(14-17)触点接通,KM01将通过KT1(7-17)、KM2(14-17)、SB2(14-15)和KM02(15-16)的常闭点再次得电,KM01(7-24)触点接通,KM2(24-25)接通自锁。KM01/KM2的主触点接通,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9.   当 揿SB2按钮,使KT2得电,KT2(7-10)常闭触点断开KT1自锁而使之失电,解除正向启动记忆。KT2通过KT2(7-13)自锁记忆反向启动,并开始计时。

10.   SB2(14-15)常闭触点会断开KM01的线圈回路而使之失电,KM01(7-24)断开,KM2也失电,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1.  KT2(7-20)触点接通,KM3通过KT2(7-20)、KT2(18-20)、KM2(18-19)的常闭触点得电动作封星,星启动指示灯燃亮。

13.  KM3(14-18)和KM3(18-21)同时接通,但SB2(14-15)常闭触点是断开的,只能通过KT2(7-20)、KT2(18-20)、KM3(18-21)、SB1(21-22)和KM01(22-23)的常闭点使KM02得电,KM02/KM3的主触点接通,电机反向星启动。

14.  KT2延时时间到,KT2(18-20)触点断开,KM02/KM3同时失电,电机脱离电源,处于瞬间的自由停车状态。

15.  KM3失电,但KM3(7-25)触点延时断开(是为保证KM2能很好的自锁),待KM3(25-26)触点恢复闭合,KM2得电,KM2(18-19)触点断开KM3互锁,角运行指示灯燃亮。

16.  KM2(20-21)触点接通,KM02将通过KT2(7-20)、KT2(18-20)、KM2(18-21)、SB1(21-22)、和KM01(22-23)的常闭点再次得电,KM02(7-24)触点接通,KM2(24-25)接通自锁。KM02/KM2的主触点接通,电机角接全压下继续启动到额定速度稳定运行,

17.   揿SB0按钮,KT1、KM01、KM2或KT2、KM02、KM2均失电,电机脱离电源进入自由停车状态直到停止。

18.  断开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断路器,电源指示灯熄灭,工作告一段落。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资料呀!

成套的,大概有20来个主题。单向、正反转的传统、延时头以及无源转换已经上传完毕,还有延时转换、反接制动、能耗、一台车床的电气系统、无源转换PK延时转换以及全部主题的总结,你等着吧,会一个一个的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