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各位老师:我是一个刚刚接触触摸屏的,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触摸屏用什么软件编程的?因为触摸屏的厂家很多,学习了一种软件都通用吗?2:如果想调用程序,得如何连线?调用前是否应设置一些参数?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的入门有点点不是很好入,有人指点一下,也就二个小时的事。
记得我最早入门的时候,怎么弄都不行,后来花了400块钱,请人讲了二个小时,这样就可以了。
任何设备的说明书,只能针对有一定基础的人。完全没有基础,有说明书也不一定能看懂。

网友B:
3楼的意见我也同意,刚入门没接触过触摸屏的,学起来很费劲的,看说明书就是在看天书,最好有个人帮你一把
我开始入门也是一样的,搞得连触摸屏的系统都崩溃了,重新装系统,哎。。。。

你的问题方面的话:1、触摸品分很多厂家的,每个厂家的软件都是不一样的2、有很多种通讯的像USB,232啊之类的,在通讯前肯定要设置参数的

网友C:
你先把屏的品牌及型号定下来;
用什么软件及电缆就可以回答你了;

网友D:
先选好一个牌子,然后找一个离你最近的供货商。然后要软件,手册,通信线。再然后敬烟,递水搞好关系,有问题就找他。再搞不定的话来这里问。

网友E:
先会一种,主要功能是相通的,再学其他的就恨容易了
触摸屏是个辅助的东西,主要要有PLC的知识,有了PLC的知识,再学习触摸屏

网友F:
来找我们学习吧!QQ:294314727

网友G:
搞个屏用用就会了光看资料没用

网友H:
如果有条件有个实体屏学习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I:
每个公司的产品都不一样,都有对应的编程软件。
刚学习,最好是找个旧屏学习学习,简单的学会不难,要做到画面分部合理,美观大方那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J:
建议先看视频教程

楼主:
老师,哪有视频啊?

网友J:
那你就先去看程子华老师的视频教程,网上自己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