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11-10-15):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是靠外部电位器调速,原厂的电位器坏了,换了好几个,频率怎么调不上去了,有点不解,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经验,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变频器有对模拟量输入的监控功能吗?如果有,看看当外部电位器调到最大时,内部接收到的信号是多少?估计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你所接的外部电位器,提供的输入电流太小了,进入变频器内部产生了压降。

楼主:
请教
这样的问题需怎样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问题需怎样解决
首先能知道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电路的形式最好,如果不知,在断电状态,测量电位器接入端子在悬空状态的输入电阻是多少,在确定电位器输入的电流,选择好电位器地阻值即可。

如果不是很清楚,最好还是先看看电工原理的阻抗变换和阻抗匹配相关知识,然后再去分析你的问题,思路就有了。

楼主:
模拟量是控制电压值的0至10V

网友B:
选取与原来阻值、功率相同的,接线接线了再试一下;

网友C:
用3K^5K的电位器吧

网友D:
一般变频器外部 接的调速电位器电阻是 4.7K 左右(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E:
换个电位器看看,如果是内部出问题了就要专业的维修人员处理了。

网友F:
只要阻值 功率相同就可以用的。 你看看你们买的参数对不对。

楼主:
换了好几个都是配套的,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好几个都是配套的,都不能用。
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是连接问题了。仔细的研究一下电位器的各输出脚,是不是有接拧了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