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小弟现在在学习模拟量!最近几天把模拟量数据类型记住了!大家帮我检查下对不对!就是采集来的是4~20MA。。

问题一:比方说指令AIW0转换成双整数VD0,然后再转换成实数(浮点数),然后才可以运算!
          我想问的是:①采集来的都是整数?(我的理解:是的)
                            ②AIW0一般来说是第一路输入(默认的),无法改变吗?(我的理解:是的)
问题二:我想转换成实数之后我就可以运算了,4~20MA对应的是6400~32000!!
          我想问的是:①对应的6400~3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我的理解是:数值仅供运算用,仅此而已)
问题问完了,还有很多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问!

我想把温度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我想叫大家帮我举例说明下,0~100摄℃,还有0~1.6MPa显示出来就可以。。比方说用那些指令,语句表我看不懂 请直接上图!(如图一)

我初中文化。。由于家里没有钱 上到初二 我就缀学了!现在只有靠自学。。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真的想好好学。。

网友A:
来我处学习吧!三个月2500RMB学习内容S7-200全部内容包括PID、高速计数器、触摸屏等方面内容!QQ294314727

楼主:
我在上海青浦~~~你要在的话 我可以去学

网友B:
1、第一CH就是AIW0,不能更改;
2、S7-200的EM231 EM235测电流时,是0~20MA,对应0~32000;
那么4~20MA怎么对应自己算下;

网友C:
找手册看看呀,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我在闵行 哦。

网友D:
问题一:比方说指令AIW0转换成双整数VD0,然后再转换成实数(浮点数),然后才可以运算!
           我想问的是:①采集来的都是整数?----------对,外部是模拟量,转换到PLC内部是数字量的,说白了,就是一大堆1和0组成的数据。
                             ②AIW0一般来说是第一路输入(默认的),无法改变吗?-----------------对,第一通道是AIW0,第二通道是AIW2,依此类推
问题二:我想转换成实数之后我就可以运算了,4~20MA对应的是6400~32000!!
           我想问的是:①对应的6400~32000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PLC内部的数字量数据,得通过这个换算,得到你需要的数据。你也可以那么理解,说白了,就是个0点和满量程而已

网友E:
请问大侠      S7-300中   0-20mA  对应PLC中的数值是多少呢????

网友F:
采集来的数据,有可能有小数,所以最先乘个1000,确保精确,运算完了,在除以1000就OK了

网友D:
S7-300中   0-20mA  对应PLC中的0-2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