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5):
我是一个,不是很懂电脑的人.
我用cad画好
了线路图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有那位老师付能教教我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动手试一下就知道了
点选择文件,再点上传,提示成功就行了。

网友B:
好了没有?

网友C:
我觉得转成PDF 再传上来,比较好,不是每个电脑都有CAD 软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转成PDF 再传上来,比较好,不是每个电脑都有CAD 软件~
这个,也不是每台电脑都可以读PDF......
直接截图后传上来,看着省事

楼主(2012-02-05):
我们单位总电度表和分表总是对不上,总表多过分表总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