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威纶通界面,松下PLC要在界面上保存数据怎么弄啊

楼主(2011-10-15):
我用威纶通界面,松下PLC要在界面上保存数据怎么弄啊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触摸屏不保存数据,保存数据的是PLC,屏只能显示

楼主:
我现在做一工程,要求多组数据掉电保持。买了威纶通触摸屏说明上有可以保存几百个数据。但要做配方功能。用宏指令通信,我不知怎么弄。

网友C:
要保存在屏上的话用配方功能;
在PLC上用掉电保持区;

网友D:
几百个数据保存在PLC不太现实,还是存储在触摸屏上,你选择配方功能是正确的!配方功能按扭配置你自己想着设计吧比如配方前后查询等,你先点宏指令编辑器里的帮助和函数仔细看那个函数的说明,都有例子说明的!你要做的就是做两个按扭,一个调用配方;一个写入当前配方数据到PLC,这个按扭做的时候要在下面宏指令选项选你编辑的宏指令函数!宏指令函数在宏指令编辑器做程序编写,里面主要用到前面说的函数里的Setdata和outport函数!其他的就是编写程序的基本功和理解触摸屏通讯功能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如果有PLC程式示例学习一下就真是太感谢了。

网友E:
威伦官网里有几个简单的示例,楼主可以找找看

网友F:
用宏指令,修改数据的时候自动执行宏指令将数据保存到屏的断电保持区,上电的时候执行初始化宏,把保存的数据传到PLC里面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