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6):
目前我公司开发了一设备,这台机器上有9个A5伺服电机

由于前期规划设计疏忽,导致买的plc以及运动控制 模块一共只能控制8个伺服

PLC:欧姆龙CP1H ,运动控制模块:欧姆龙NC413

后经商讨决定 用一个最常用的那种欧姆龙继电器切换 两个伺服的正反脉冲 及 原点信号。

也就是用PLC的一个高速计数器端口给两个 伺服发脉冲信号, 用plc输出信号 控制继电器的触点 进行切换选择需要动作的伺服电机。(两个伺服马达的激磁信号由PLC两个输出点位控制,没有公用 ,没有冲突)

对此我有 几点忧虑的 地方

1.使用继电器切换脉冲信号,继电器这样的感性元件会不会对脉冲信号产生干扰,导致定位不准,甚至严重丢失脉冲的现象?

2.正常继电器这类的感性元件需要与伺服驱动器隔多大的间距?与编码器的反馈线,发脉冲的信号线隔多大的间距才能避免干扰的产生?

3.PLC的发脉冲端口离其中的几个伺服有4M多的距离,线太长会不会有影响?

3.由于机相对 较大,而只用了一个PLC,为了方便接线以及机台拆卸移动,扩展的几个IO单元CP1W-40EDT被分开安装,距离大概3M左右,而 omron 只有80CM的延长线,要剪断延长线 进行焊接增加长度。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打omron客服电话,客服小姐只说不可以,解释就是如果可以他们就不会只做80CM的线了,我们再问人工焊接延长这根通信线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她就半天不说话,然后就说不行!)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有高手告诉我吗

网友A:
你都能写8轴程序了,有几个人的功夫比你高啊?别人怎么敢回复?

楼主:
唉...一个轴和八个轴有多大区别啊,不就发脉冲动吗,不要撞起来不就好 了吗
我第一次写的是3个 轴的,一个 轴是送料,一个轴是横向取料,就走两个点,还有一个是送盘,要走16个点,机械上设计有些问题,定位总是有些问题。
这次就要写9个伺服,要命的是还要用继电器切换马达的脉冲信号线,程序里面 到可以想办法去切换,我就担心继电器线圈磁场 干扰

网友B:
数据线太长 信号干扰就大了 这个我不说你肯定也是知道的,先接了试试看嘛  不过屏蔽要做好

还有你用继电器来切换2个伺服电机,那是没问题的,不过继电器吸合是要时间的,光一个脉冲那是不行的,继电器吸合时本身的瞬时吸合电流是很大的而且不稳定,需要有续流功能的继电器

网友C:
伺服脉冲信号用差动的比较好!80CM的延长线改长可能不稳定!

网友D:
你可以使用信捷的10轴的脉冲输出,plc   xcm-60t

网友D:
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13656179582

网友E:
不能再加一个NC模块么?CPU 怎么不选CJ2M的? CP1H 还需要家CJ 适配模块。或者再加个CP1E的N20PLC 两个PLC 做PC-LINK。

网友F:
6楼以上都是高手!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再加一个NC模块么?CPU 怎么不选CJ2M的? CP1H 还需要家CJ 适配模块。或者再加个CP1E的N20PLC 两个PLC 做PC-LINK。
东西已经买了,CJ 适配模块也买了,设计费用几乎已经超出预算了,不能再买东西了,只有在现有的情况下考虑了

网友G(2013-05-10):
我记得a5与脉冲发生器之间要求是2米之内吧,并且需要接电阻。4m至少不符合a5的要求!

网友H(2016-03-21):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a5与脉冲发生器之间要求是2米之内吧,并且需要接电阻。4m至少不符合a5的要求!

没有这个说法,松下伺服我清楚

网友H:
这个问题应该早解决了吧?怎么跟我去年技术支持那就公司那么像?如果说继电器切换脉冲行不行这个问题,关键问题是:你用脉冲量来精确控制伺服的,如果用继电器切换脉冲源,那你首先得非常准确地技术算继电器吸合的速度,技术好PLC发出每段脉冲的时延与继电器吸合断开准确匹配,否则你发给伺服的脉冲量脉冲数就无法确保精准,那么伺服位移就会发生偏差,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出现问题你根本无从解决,因为你都不知道根源究竟出现在哪里。继电器的通断瞬间如果更好落在一个脉冲中间,会把一个脉冲量分割成两个,伺服会误判。至于继电器的通断,原则上是不会影响到触电端的,起码选择通信型继电器不会。

网友I:
机电一体就不会推问题了  机械与电气不是一家很麻烦的